汽车扭矩,车速采集电路-求教

楼主(2009-05-21):
各位大哥们,小弟现在在做毕业论文,是有关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设计的,现在有点不明扭矩,车速是怎么样采集过来的,是怎么处理,怎么样和ECU相连的,各位大哥,你们谁有有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啊,给小弟指点指点啊,如果你们有现成,可以发给我吗?我的邮箱shane141@163.com 谢谢了各位大哥!

网友:
你是要将新号采集到电脑系统处理吗?
在汽车上,一般速度信号是从同过变速箱前部通过一个赫尔传感器将触发信号传递到仪表的.然后通过仪表将该信号和转化为指针信号或数字信号.每款车的传感器齿轮和输入齿轮的速比也不一样.出发信号的电压高低也不一定一样.信号要转化为车速值还和车辆的轮胎大小最终传动比有换算关系.你要搞清楚才可以将该信号用电脑转化过来.
      至于扭距,不是高档车恐怕没有检测系统,你要测量就要自己选定要测量的点(轴),可以贴应变片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