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况图怎么画

楼主(2009-05-21):
在液压系统设计中,一般画液压缸的工况图需要那些条件?比如我知道了这个液压缸的行程,画行程时间循环图,还需要知道什么?

网友:
电磁阀的动作顺序
& B/ E  I/ Q1 e" i就是从你系统启动,到工部结束所有电磁阀的动作顺序的明细

网友:
液压缸在一个循环周期内的的载荷图,以及根据速度和液压缸的规格画出所需要的流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