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溢流阀上面除了AB口还有两个口是什么口呀,

楼主(2009-05-21):
高手指导,谢谢。急

网友:
还有应该是远程控制口和泻油口吧。

楼主:
那一个应该是控制口呀,还有泄油口是不是必须要呀,上面还有Y口呢,

楼主:
X口是远程控制口,还有一个是什么口呀,我记得泄油口Y在上面呢,那位高手知道?????

网友:
是控制口和鞋油口

httpwww.3dportal.cndiscuzfromuid=981905

网友(2009-12-11):
一般X口为控制口,Y口为外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