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的文件,改名---请教

楼主(2009-05-21):
为什么SOLIDWORK的文件 ,不同的文件,取的文件名为同样。打开后会覆盖!
, S; q* T/ X* ^2 T+ P  谁有解决的办法呀!谢谢

网友:
目前没有办法,只有改名.

网友:
既然是不同的文件,为什么要取同样的名呢。

网友:
楼上正解啊 楼主不是自找麻烦就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网友:
也有这感受.同一设备,不同型号,作图时还要通过图号等来让相似的零件不同名,不然什么时候想同时打开,就会很麻烦,还要把一个改名,然后再改回来,如果零件涉及到装配图,那就更麻烦了,再要先整个都拷到别的地方,改名后再打开,有点郁闷。

网友:
SOLIDWORKS在这方面有些弱.这点不如PROE.

网友:
这其实是SW的优势,否则像破译那样,岂不乱套了。

网友:
只有用改名办法

网友:
工程图和零件图同名就没事的,要是同一种类型最好别同名。

网友:
最好别同名的好

网友:
养成好的习惯 ,一般零件命名采取 图号+名称 这样的话就不会重名,
这样命名的好处有很多
方便查找 便于归类 等等

网友(2009-06-21):
我们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好像跟solidworks的搜索顺序有关,他要找零件先从内存找,所以打开新装配体时,里面如果含有与已打开零件名相同的零件,就会被覆盖。我记得是这么回事,也不太肯定。呵呵

网友:
对最好别同名  要不在加个后缀也行啊

网友:
PROE还不能取中文名,比起来SW好多啦!

网友(2009-07-28):
其实软件功能许多是我们还不了解而已。SW的PDMworks插件对于数据管理很不错,值得推广。而且觉得SW能记住装配体中所用的零件位置,个人认为是它的很好特点。好过Pro/e了。

网友(2010-01-30):
因为它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网友:
你的新产品装配好了后可以打包统一加前缀或后缀,这样方便改文件名,还不怕一些标准件找不到,比方说螺钉螺母什么的。

网友:
没有规格不成方圆,图纸是唯一性的,一个图号对应一张图纸,
不同的图纸,取的名为同样,图纸多了容易混乱,
这样不便公司的图纸管理
其实你这本身的理念是错的!!!!

网友(2019-09-20):
同求呀 ,刚接触 这个软件

网友:
从未解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