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如何保证?

楼主(2009-05-21):
附件留有图纸,请高手解答。听技术员说红冲可以解决,不知道成本如何?
有能力生产的工厂也可以留言给我。感谢!

网友:
与点看不懂
那几个圆弧应该是同心的啊
怎么会有个尺寸呢

网友:
上半圆是下边那个圆心,下半圆是上边那个圆心
偶也学习学习

网友:
不会图纸错了吧,绝对值没有意义啊,R20都是自由公差。3.1距离要那么严有什么用

楼主:
这图纸只是一部分,3.1+-0是对一个铣面的宽度作的要求。
第一次看到绝对值要求的尺寸,没敢接。但放在这里与大伙讨论一下。学习中。。。

网友:
+-0,总归有个公差吧,不懂事什么意思。。。

网友:
铣削一次加工完成,

网友(2009-08-03):
正负零的公差我第一次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