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铸造圆角公差范围

楼主(2009-05-21):
各位大侠,小弟在测量铸件毛胚时,经常会遇到测得圆角尺寸与图纸不符。求教允许偏差范围。谢谢各位!!!!!!

网友:
图纸上应该标有公差等级的

网友:
你们的要求看来很严,在铸造尺寸公差内,没有关于圆角的要求,我们在验收时看起来均匀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我现在把范围控制在偏差R1~R2。但是我觉得国家对这个应该有验收标准的。R角偏差一把都是因为收缩引起的,模具厂对R角一般都不对R角考虑收缩放补正量,各位大侠是否应考虑对模具R角放补正量。

网友(2009-09-15):
这个应该与铸造方法的选择有关系,没有定论!一般融模铸造的铸造圆角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