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电机在低频率时输出转矩变小?

楼主(2009-05-21):
一电机,标称:
额定电压380V,额定频率50Hz,5-50Hz为恒转矩,50Hz-100Hz为恒功率。
可在实际应用中,频率20Hz,系统顺利启动。把频率调到10Hz,系统无法启动。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一般標準感應電機..很少在频率20Hz以下有100%轉矩輸出吧..5-50Hz为恒转矩是以變頻器的理想電氣特性來說吧..調高v/f值應有改善..但電流及熱量應該會增加...或變頻專用電機

楼主:
果然是行家,现在用的方法就是调高v/f,正是因为电流加大导致发热量太大,所以不能在低速状态下长时间使用.
用的就是变频调整电机,所以对这样的问题感到困惑. 2# w9049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