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m的 不锈钢,要折一个U型的板件---请教

楼主(2009-05-21):
现在我们公司现场加工一个工件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1.2mm的 不锈钢,要折一个U型的板件,中间的长度是80mm,两边为71.2。

现场我们用剑刀模折的时候发现碰刀,但我们把两边的 长度改为70mm以后是可以的。

如果我们不改设计的话,有什么办法可以折出来。

请老师傅帮帮忙。

补充一下是

网友:
有图纸吗,有的话,到可以试试

网友:
先折个90度的角钢。另外一边焊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折好一弯后,把折好的弯伸到折刀以后折第二道弯,这样就得两次定位

楼主:
已经解决,就是把角度放大一点,我放到91度就OK了

网友:
那还不是等于 改了设计

楼主:
晕倒,我是数控车床上改的角度

网友:
不论你在哪儿改角度,折出来是91度,不是90度,不都是改了设计?

楼主:
这怎么算改了设计呢,我只是先把角度折大1度,我在用工具校正1度

网友:
折弯时用鹅颈刀,没有问题

网友:
使用大鹅颈上模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我们的鹅颈模也不行啊,太短了,还是干涉

网友:
用4楼的办法或10楼的办法都可以 或加高上模的高度  这样可以省掉校正的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