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相对轴线的垂直度要求0.01%,该怎样理解?

楼主(2009-05-22):
请教各位高手:面相对轴线的垂直度要求0.01%,请问该怎样理解?另外,有叫做千分之五或千分之十等等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再请帮我看看下面的图纸,那该处的实际垂直度应该是多少?

网友:
不明白,期待高手指教……
; `7 h; k) p& d2 A会不会是出错了才这样的?(键入错误、绘图软件转换错误等等)

网友:
可以这样猜测,原垂直度是0.015,而操作时按了shift键,所以那个5就变成了%。千分之五或千分之十可表示为0.005或0.01。

网友:
乱了,没有见过

网友:
图在我家没有显示

楼主:
应该排除绘图出错的可能,是意大利公司的原图标注。

网友:
图纸打不开,请转换为PDF文件再上传.

网友:
图看不了。不过一般英制的都说百分之千分之的。

网友:
不懂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