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企业生产车间的分布---请教

楼主(2009-05-22):
我们是专业生产钣金的公司,目前主要设备有(剪板、冲床、折弯、压铆、拉丝)焊接、抛光等工艺,总感觉现场设备分布的不太好,附件是现场大概的分布想请高人指点

网友:
就我的水平而言,觉得排布的还可以,没什么特别大的疏漏,少了工,模具的仓库
很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
觉得排布的还可以,没什么特别大的疏漏,少了工,模具的仓库
很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
还行  如果要改建议把冷板同热板并排放  新冲床压铆机等依次向右顺延  建议把新冲床右的边角料架撤掉  车间的边角料区不要太多 冲床的边角料产生也不是太多   并把钢管原材区移到右边门口的左边 也就是原冷板放置区 便于切割机下料  另外把大折弯机后的模具架向左移 把折弯模具放到大折弯机后边 另两台折弯向左移 把钻床移到原小折弯机位置  毕竟焊接区环境太脏对设备不利  小弟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至于车间的摆设,主要是根据所做的产品生产工艺流程顺序来决定。尽量做到生产流水线,不要让产品回流加工增加场地的占用,同时要让生产流感觉顺畅。楼上所说的板料摆放和折弯机的摆放,我觉得很好。另外建议饮水机放到公办室这边会比较好!

网友(2010-05-25):
回复 楼主:
谢谢谢谢!!

网友:
剪板、冲床、折弯、压铆、拉丝)焊接、抛光         开料,冲床,折弯,钻孔,拉丝,压铆分一个钣金组。焊接,打磨,抛光归到电焊组。喷涂,前处理等分到一个做。出来成品装配什么的再分一个组。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用,权限太搞了,要照顾下新人呀?

网友(2010-06-29):
这个理念是不错,车间管理清晰

网友:
验证问答特别恶心,大家觉得呢,社区现在怎么这么功利

网友:
相了解一下,看看要怎样才最好

网友:
学习下,正好用得着,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