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质机 高压处产生的热量怎样冷却?

楼主(2009-05-22):
我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高压均质机 高压部位产生的热量如何冷却,用什么样的措施?

希望朋友们能够帮我解决,谢谢!!

网友:
你那个玩意不了解,请详细介绍一下,大家再帮你分析

网友:
一般情况下的冷却形式有风冷(属外冷)和水冷(属内冷)两种,由于不知机器是什么构造,如何加还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2010-10-29):
楼主这里所说的高压均质机是食品、饮料行业使用的均质机吧?
哈哈,帖子太久远了,看来楼主在这里没有找到理想的建议,也许是放弃了吧?
这个问题好像不太难以解决啊,本版的班主和大侠们要努力呦!

网友:
哈哈,大家要一起努力啊,关键是对那个机器不了解,换热器本身没啥的
你要知道,就给大家讲讲,不要管贴子的时间,大家是讨论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你的说法。最好是搞清楚这个均质机的构造和原理,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这需要有提问题的大侠参与才好,否则就有无的放矢,乱谈之嫌。

好,书归正传,这个问题是“均质机 高压处产生的热量怎样冷却?”
我的初步答案是:用水冷的方式解决。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