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材为什么会起皮?

楼主(2009-05-22):
近来我们的客户反馈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起皮。材料是304的,询问供应商原因,答复是接头处难免会起皮。而我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应该是材料本身,包括化学元素含量与物理性质。所以我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不锈钢表面起皮?

网友:
奥氏体含碳量较高,热处理工艺不当,会形成碳化物

网友:
主要原因是钢中有大量夹杂物,在加工延伸后,暴露出来的。

网友:
质量不好被,还能什么原因,什么价格什么货

网友:
是含杂质的原因吗

网友(2009-10-20):

可能在于你的固溶时间不够,还有温度不够,没有完全奥氏体化,导致显微组织结构的变化;还有就是可能含有杂质。这有待于我们的商量和实地分析

网友:
1精炼技术不够,非金属夹杂物没有除去
2高温固溶没有完全均匀奥氏体化
3冷拔或者冷轧过程中热处理不当,导致金属加工硬化受伤,表面内应力大,尽管后来继续热处理,但是钢管已经受伤了导致使用中出现问题。
我经常看到有的拉管厂出现拉裂纹,起皮,或者放置时出现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