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齿价格怎么计算?我在西安

楼主(2009-05-22):
请问磨齿价格怎么计算。我在西安

网友:
了解一下设备价格和加工时间、
一般用设备价格分摊在一年内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只做磨齿一道工序的话。我们对外的计算方法是 18模数以下(含18模数)价格=(模数*齿长*0。035元/每齿)*总齿数
打个比方:2m的齿轮厚度30mm,50齿。单磨齿的价格就是2*30*0.035*50=105元
18模数以上,但齿价格为0.045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滚和磨都包掉的话,但齿价格18以下为0.02 18以上为0.03
以上报价精度都是7级精度。如果是6级精度,价格*1.2-1.3   5级精度价格*2    4级以上没做过不知道

网友:
我们这里是以8个模数为限,大模数的不好找

网友(2011-11-16):
最近刚好遇到磨齿问题,了解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