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铜轴化学镀镍-请教

楼主(2009-05-22):
小铜轴直径4x47,有螺纹。要求化学镀镍请问

1。镀层厚度4-6微米能否控制的住?大批量,几百万根,一年要镀N次,不同批次间如何控制?

2。镀后要求粗糙度Ra0.1(N3),那么镀前一般要求要多少?

3. 图纸说明化学镀镍层下允许不超过0.5微米的电镀镍层.请问化学镀镍一定要电镀镍打底吗?如果不需要,这么要求有什么意图吗?

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2009-08-22):
化学镍  在铜上的镀 不用 电镀镍打底  有具体问题可以 加我QQ317693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