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卷筒工艺(有难度)---请教

楼主(2009-05-22):
请问,2mm的薄板,大约4m长,我需要卷成大约150mm直径的圆筒,对圆柱度要求比较高;卷好后,需要一次性焊接。感觉太难了。论坛里的高手们,帮我想想办法,看怎么来做?(备注:不允许拼接等)

网友:
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可不可以直接买这样的管子.难不成非要自己做,拼焊不成吗!还是直管!

楼主:
管壁太薄,管太长,对直线度有要求,管上面要打密密麻麻的小孔,所以不可能直接用管料来做,必须得用板料卷。如果是管料,孔的加工难度更大。另外,不允许拼接,只允许一条直焊缝。

网友:
这么薄的壁,很难做到,除非要用专业设备,量大的话可以考虑设计一套专业卷板设备,要不,很难成功的

楼主:
设备?什么样子?设备原理是什么?卷好后要焊接,焊接后要变形,变形后又怎么办?太长了。好几米。

网友:
直接用管材吧, 卷的 直线度很不好保证 焊接变形也是个问题
管材上打孔也不是很麻烦  现在的激光切割机,有一种外接的管材加工外设
2mm打孔还是很快的 传几个照片可以看一下

楼主:
六楼的非常好,开始我想用激光在平板上打孔。
1、现在你说可以直接在管材上打孔,这里可能会有个问题,就是这些孔非常多,像筛子一样的多。孔距是以平面尺寸来定的,那么我在圆周上打孔,我还要转换为角度或者弧长,这样会不会对我的孔距影响比较大。
2、那么多孔,如果我用板料加工孔后来卷,和直接在管上加工,谁的成本更高?
3、2mm是指其中一种产品,另外有一种是2.6mm的管,能直接买到这样的成型不锈钢管料吗?

网友:
1.激光加工 孔多不是问题,孔距是平面尺寸 当然要转换成角度或者弧长,均分的话是角度比较精确些,如果要求平面尺寸也是可以做到的。

2 按照我们工厂来算,板料成本便宜   加工费用高一些,多了折弯和焊接工程呀。
                               管料虽然材料成本高 但只要激光加工就OK了
主要问题是你要的东西卷出来的难度很大,不好加工呀

3 管料 的直径一般是固定的,比如  60.5mm   34 mm  165.2 mm  板厚有 T1 T2 T2.5 很多
   也有非标管 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
如果经济充许的话,可以用专门的管材激光切割机,也就是三维的激光切割机,论坛里应该有三激光切割的[视频了.可以看一下了.参考意见了.

网友:
可以看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几位大哥,另外我想知道,上面说到的激光打孔的设备,工时是多少钱/小时?

网友:
SUS T2.0 30.00元/延米
        T2.5 40.00元/延米
左右吧

楼主:
但是,外径尺寸是φ132.8,这种特殊的管料直接买不到吧?另外请看附件,第一个图是这块板料要打的孔的一部分.4米长的管子上面要打近1万个孔,这样的方法,加工费用是不是太高了.另外一张是这些孔的局部放大图.

楼主:
材料费用到时很少,但是,要做成非标的管子,看来只能焊接了.定做管料是不现实的.而且,这么多孔,肯定得先在板料上加工了,再拿到专门做焊管的焊机上做才行.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上面这些方法行不行?这么多孔,怎么打?只是打孔可能就要几千块钱.谁还会买啊?

网友:
这么小的孔就有难度了
在SUS T=2 板上 反正我们工厂的激光(三菱HL3000)是打不出这么小的孔 最小只能打到1MM的
楼主先 考虑 这孔怎么加工吧

网友:
参考工艺路线(类似焊管机的工艺路线):
(已分条)卷料----调平---冲孔---辊压成型---焊接---抛光----定尺剪切

网友:
专用激光打孔,不错的设备

网友:
看楼主的材料和孔径上激光切割不现实的,无法加工,上数冲则加工费用太高了,可以找专业做筛孔板的看一看,能不能直接买到现成的,省得自己加工,买回来只要成形焊接。

网友:
楼主是不是要做过滤器呀,这么多小孔,

楼主:
孔也不小啊,是0.5"的,比较大了。我在网上看到这个图片,应该就是我需要的那种东西。但是,我不知道他那么多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学习中!等待的经济实惠的办法~!O(∩_∩)O哈哈~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筒卷制没法实现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最经济的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采用两毫米厚,200毫米宽的不锈钢板,采用专用的CNC多孔冲板机冲孔,用卷板机进行螺旋卷板,采用人工焊接的方法焊接,用标准的直筒保证其内径和直线度。如第二页图示(成品),效果非常好。在此感谢各位。

网友:
发张成品图来看下吧,第二页的怎么看孔也不是0.5的

网友:
她写0.5",应该是12.7mm吧

楼主:
对,是0.5"

网友:
用成型机,先冲孔,然后逐渐拉伸成圆。前端加装一台焊机和切割机就可以实现自动化生产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最经济的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采用两毫米厚,200毫米宽的不锈钢板,采用专用的CNC多孔冲板机冲孔,用卷板机进行螺旋卷板,采用人工焊接的方法焊接,用标准的直筒保证其内径和直线度。如第二页图 ...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焊逢就是一条螺旋线了,而不是你开始要求的直缝。楼主有些误导了。不过问题解决了就好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我们就是做管子的,螺旋焊接管我们没做过,不过见过!

网友:
孔也不小啊,是0.5"的,比较大了。我在网上看到这个图片,应该就是我需要的那种东西。但是,我不知道他那么多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看上去还不错。
引用 网友A:

分段焊接

网友(2015-02-12):
总结:1.下料t=2mm,w=200mm的不锈钢板
2.cnc多孔冲板机冲孔
3.卷板机螺旋卷板
4.螺旋拼接线焊接
5.由简单的拼接成复杂的

网友:
数控冲,将孔冲好,送焊管厂直接制管。最多投点模具钱,和加工费。

网友(2020-04-07):
大K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2021-06-16):
用不锈钢筛网板加骨架不行吗

网友(2021-09-29):
用卷圆机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