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测量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22):
直径600,长800的轴类零件,公差0。02。零件的尺寸,随着切削热量,环境温度,量具温度变化,如何控制他的尺寸?

谢谢!

网友:
你的加工环境怎样?这样要求的对环境要求比较高,我们都是在标准温度下加工,标准温度下测量,

网友:
楼主的加工件精度很高,要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加工和测量。

网友:
是啊啊,需要特定的环境

网友:
问题不是很清楚:
第一,是测量问题吗?
第二,是加工问题吗?
貌似你这个问题,“量具如何变化”什么意思?“应该怎么控制”貌似是工艺问题。。

建议最好说明你想问什么问题!

楼主:
和加工,测量都有关系。
在实际的加工过程中,环境温度,加工热量,工件和量具都随温度而变化,工作环境是一般的加工车间。
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对尺寸进行合理的控制。比如,环境温度高了3度,对工件测量尺寸有多大的影响。切削后工件温度又有变化,此时测量的尺寸会有偏差,需要如何进行尺寸的修正。有什么经验方法进行控制,保证尺寸。如果进行理论的分析精确计算,比较困难。
就算在恒温室内加工,切削对尺寸有影响,工件也要放置一段时间后再测量。

网友(2009-06-28):
这可是4级精度,需要恒温测量才行,也需要恒温室内加工,等加工余热冷了之后测量

楼主(2009-09-25):
"等加工余热冷了之后测量",在加工时如何控制尺寸,以保证等加工余热冷了之后测量的尺寸满足要求?

网友:
那么大的工件没见过!!
学习[

网友(2009-10-30):
那你需要做测试,找出变形量啦,不过我个人觉得如果精度要求很高的话,那就比较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