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套冲洗站,设计时进入误区---请教

楼主(2009-05-22):
最近做了套冲洗站,效果不错。
可是在计算过程中发现个问题,如果是工作液压站的话计算的结果不太对。好象哪里陷入误区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PARKER样本上有个流速推荐值,应该不会错。
工作管路的推荐值是8M/S。我的工作管路内径是30mm,压力120BAR
通过公式
管路内径=4.61*根号(流量/流速)计算      流量在340L/MIN 以下就可以。
可是根据公式   雷诺数=1000*流速*管路内径/运动黏度   计算雷诺数为5217
这样系统就工作在絮流了。
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哪里错了。

网友:
冲洗站需要油液进入紊流层的,而且需要保证压力足够,不要让油液由溢流阀溢流掉。
可以参考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Borderby%3Dlastpost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Borderby%3Dlastpost
社区还有一个相关的帖子 一下没搜索到,可以去找一下。

楼主:
做冲洗站没有错  做了好多了
我想问的是 如果做液压站  好象公式哪里引用错误了   正常工作怎么油液变成紊流了 郁闷中

网友:
雷诺数(Re)的公式:Re=1000*v*D/ν,其中v为流速(m/s),D为管内径(mm),ν为液压油的黏度(mm2/s),例如,VG46号液压油在40oC下黏度为46 mm2/s。摩擦系数(f)的公式Ⅲ:f=0.3164*Re-0.25,其中Re介于2300~10000之间。压差(Pa)的公式Ⅳ:△p=v2*f*L*ρ/(2*D),其中△p 为压差,L为管路长度(m),ρ为液压油密度(870~900kg/m3)。
式中v为平均流速;
其次,D为水力直径,对管D=d,d为圆管直径;对非圆形管D=4A/x,其中A为通流截面面积,x为湿周长(通流截面上液体以固体壁面相接触的周界长度);
再次,ν为液压油的运动黏度。
最后,在计算时一定要注意量纲的统一,如果量纲出错,就全错了!

楼主:
计算应该没有错  公式套错了

楼主:
现在还没有转过弯来 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