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matron] cimatron绘图---请教

楼主(2009-05-22):
请问各位高手,用cimatron软件绘制平面图可以像CAD一样方便简单吗

网友:
不可能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0-03-28):
只画平面图的话,还是用CAD的好。

网友(2010-04-27):
二维的我觉得caxa最好用、、、、

网友(2011-03-14):
可以啊,很好用的,标注比cad简单

网友:
cimatron 还是很强大的啊

网友(2013-03-18):
你是指:画图还是  出  2D图纸???

网友(2016-10-28):
用惯了  都一样吧   cad的二维功能 和ce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
CAD 平面设计 的强大无容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