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内泄油量怎么计算?

楼主(2009-05-22):
本人有一疑问想和大家讨论,有一油缸用保压阀保无杆腔,缸径D,杆径d,行程L,在终点保压,保压时压力为P1,当过时间t后,压力降为P2(压力表可显示),假设保压阀和管路没有泄漏,根据以上条件,1.可以算出泄漏量吗?
2.另外活塞有移动吗(假设压力降为P2时,油缸推力仍然还大于负载的情况下)?如果活塞没有位移,是不是说明当保压压力P1时,液压油被压缩,而后来由于内泄降为P2时液压油压缩量变小的原因呢?

网友:
不好计算出泄露量,但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你把有杆腔的油管打开,若有泄露,就可以知道多少了。
另外,任何液压系统都有泄露,只是多少不一样罢了。一般保压油路常用蓄能器提供泄露量。

网友(点评):
本人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2011-11-23):
xuexi~学习一下~~~~~~~~~~对方付费

网友(2012-02-15):
怎么才能把内泄量测准确呢

网友:
实际中有非常微小的泄漏量

网友:
封死油路测量一段时间后活塞的位移可以计算出内泄油量,但是严格的讲这只是静态内泄,动态内泄略有不同,如不计油膜和影响,两者可近似认为一致。另外不要忽略压力对内泄的影响,全面的数值应是一个表或一条曲线,有些密封不是压力越大内泄越大,要注意。

网友:
液压缸的内泄是有标准的,只要满足标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