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自来水压力可否把2楼的1桶水送上3楼?

楼主(2009-05-22):
有这么一个问题:
二楼的地板上有一桶水,有没有方法通过自来水中的压力,把这桶水通过管道送到三楼上去,不用水泵而只是使用自来水管中的水压!

有什么方法能解决吗?各位大侠说说看!我感觉有点像永动机似得,不知道能实现吗?

楼主:

有这么一个问题:
二楼的地板上有一桶水,有没有方法通过自来水中的压力,把这通水通过管道送到三楼上去,不用水泵而只是使用自来水管中的水压!

有什么方法能解决吗?各位大侠说说看!我感觉有点像永动机似得,不知道能实现吗?

网友:
估计不可能,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搜索一下水锤(泵)原理。别以为是新发明哦,五六十年代就有应用。

网友:
搜索射流泵,即可得到答案.
如果自来水压足够,是完全可以将其输送上去,不过上去的水需走另一条管道,不可能回到原管路,否则就真成永动机了.

网友:
参射流泵原理!

楼主:
谢谢了,我查查看!

网友:
请问谁能提供射流泵的设计资料呀?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射流泵还需要另外供能量吧,如是否需要外加电源?

网友:
另做一套管路,水桶为两头接管路外密闭。即可。自来水压力如果有1公斤力,即10米扬程。楼层高差3米,压力足够。不用什么射流泵。

网友:
肯定不是永动机,因为

自来水的压力需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