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箱内部应如何防腐处理?

楼主(2009-05-22):
一个30升的小型柱塞泵泵站油箱,用碳钢钢板焊接的油箱。在投入运行前内部如何处理。需要内部喷漆吗?

网友:
我们厂一般是喷丸,酸洗钝化,不应当喷漆

网友:
一般不上漆的,但国外的客户有时要求上漆,而且上漆厚度要求较严,这和漆的附着力有关,这里不多说了。一般的油箱加工工艺是,下料、点固、焊接、矫形、密封试验、抛丸除锈、清洗、烘干、表面喷涂底漆和面漆/OK 了

网友:
一般没有喷漆,如果非要喷的话厚度不能薄了

网友:
我们车上用的液压油箱内部都做喷塑处理的

网友:
喷漆是有点不太保险,成本也高,因为漆背剥落后会对液压系统整体造成影响:1.滤芯堵塞;2.活塞缸杆划伤;3.密封磨损漏油;4.阀芯卡死;5.阻尼孔堵塞;等等
5 e& k* t# \3 l8 j9 h所以,应该抛丸或者用酸钝化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