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液压油替代齿轮油么?

楼主(2009-05-22):
或者用齿轮油代替液压油。
工况: 常温 。蜗轮减速后带动活塞杆对液压油加压。最高压力16MPa。
如果蜗轮和活塞杆用一种油,对简化结构功不可没。

网友:
不可互相替换的。若可替换,何必生产那么多类型的产品呀‘

网友:
可以的,但是不能混用,我用液压油加过摩托车变速箱的,效果很好,比机油好(夏天,冬天不能,因为太粘了)

网友:
自己不是很清楚,帮你顶一下!!

网友:
根据使用粘度要求选择合适的油品

网友:
液压油是在机油里加了些抗氧化剂等添加剂,使用寿命长。并且要清洁些

网友:
最好选专用油品,这样可以保证使用性能,而且也是最经济的。象你这种情况推荐选用液压油。

网友:
短时期内(如几天内)急需时可以临时替代,作为长期使用时,还是要分类应用。

网友:
其实液压油与机油在工程机械的某些环境是互相可以通用的,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下最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加注,因为不同的工作环境对油品的要求是不同的,对机器的性能会造成影响,故为了保证机器运转正常,建议使用要求的油。最后要注意不同的油不可以混用,否则适得其反,油品变质,对机器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坏。

网友:
最重要的是注意粘度,其次就是不能混用

网友:
蜗轮需用的油黏度较高,液压油一般不能达到不到那个黏度,你如何用一种油?

网友:
不能代替的,它们在调的过程就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液压油还添加的化学添加剂跟物理添加剂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2009-06-21):
油品,粘度等加工的标准,工作要求等都不一样,最好选择专用的油品,若短时间替用,应该在机器停止工作后更换成专用的油

网友(2014-02-06):
学习了。最近在做这方面的学习,怎样选液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