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材出现怪异现象——请教

楼主(2009-05-22):
订做了一批6061T6直径65mm的铝棒,工件在掉头车端面的时候,发现有工件竟然在加工完毕放置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爆裂的现象。不知这种问题是材料的问题还是加工的问题。

我用手压了一下,发现如果再用点力中间那部分就会整个脱落。真是奇怪!
我还是第一次用国标材料制作这个产品,以前都是用非标材料做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因为还是刚开始掉头车,还不知后面会不会继续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内部细节照片。

已经是内部凹陷,外部凸起。

楼主:
有熟悉铝合金的朋友吗?

网友:
看了下楼主订的是挤压的材料,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在材料挤压时候出现的问题。与加工的工序没关
在老外的眼里是棒中棒。、
建议换一批材料看下。要想知道是不是棒中棒最好是加工拿去阳极下就很明显,这样可以知道供应商的材料是不是有问题。
也有一种可能是时效处理时间不够,导致加工完后产品变形,结果就成了楼主发的图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
这样看来可能是时效处理的时间问题。

谢谢了!

网友:
没有接触过,帮你顶一下,有高手接触的话也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2010-02-17):
可以学习一下了

网友:
主要应当考虑是材料的问题,材料的内应力过大,轧制时内部就已经有了裂纹,可找有条件的单位给检测一下。简单的办法,车削时看车削如材料有裂纹,车削会在有纹的地方裂开或是断削,查看切削可以看到断开处有氧化的痕迹。

网友:
材料问题。论证一下。

网友(2011-01-09):
可能是
挤压有缺陷内部成层

网友:
由于材料热处理问题因素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用超声波检测。

网友:
估计材料产生应力了吧,不是很懂这个。帮你顶下

网友:
应该是材料的实效处理不够,导致材料内应力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加工后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就如楼主说的,可以换一批料试试啊。

网友:
象这种正常的车都会产生这样的现象那肯定是材料问题了

网友:
在这里,学习了,不错!2 ?8 e+ u1 }- H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