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盐酸的浓度?

楼主(2009-05-23):
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盐酸的浓度?

磷化的前期去油,清洗用。。。。。。。

网友:
往里面通氯化氢才是正解!!
不过室温下盐酸浓度的极限也就是40%左右了,如果你还要再浓的话,就只能加压了,不过没什么意义。
如果你是要做反应,想用盐酸却要控制水的体积,你就先用你能容忍的盐酸体积做,等盐酸越反应越稀,再往里面通入氯化氢就行了。想知道通入了多少氯化氢?只要把你的反应器装好其实原料以后称重,通过氯化氢之后再称重,就是你通入的HCl气体的质量了。

网友(2009-09-22):
向里面扔几块樟脑丸。。试试,
不行的话在往里面扔点干燥剂。
呵呵  实践是理论之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