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ore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5-23):
如何让英文PROE2000i2(2001040)正常显示和输入中文?

有2CD的Proe2000i2(2001040版)也有一段时间了,因其安装只能装成英文,无法选择装中文,又没有i2版的中文模块,因此装后一般无法打开写有中文技术要求的2000i下做的工程图(中文字成了一堆乱码和?号),因此有一段时间虽有i2因其出工程图无法写中文而仍只好用2000i来设计和出工程图。但我有2000i (2000260) 的汉化模块,于是就想能否借用2000i的中文字库来使我们可以在英文的2000i2中能够在工程图中正常显示和输入汉字?本人经过一翻试探,发现这样完全可以。如果你是以前在本站下载了2000i的汉化模块的朋友不妨照着如下做,你的英文i2就可正常显示和输入中文:
前提:你已装有proe2000i及2000i的汉化模块,这样你才能借用它的中文字体文件。
1.找到已装了2000i(2000260)汉化模块的任一版本的proe2000i的这个目录: \\proe2000i\i486_nt\text\usascii,把这个目录下的中文字体文件:chfnt.fnt;chfntf.fnt;chfnth.fnt;chfntk.fnt;chfnts.fnt等COPY到PROE2000i2的相同目录下\\proe2000i2\i486_nt\text\usascii
2.找到已装了汉化模块的proe2000i的这个目录:\\proe2000i\text\usascii,把其下的字体索引文件allfonts.ndx;chfnt.ndx;chfnth.ndx;chfntk.ndx;chfnts.ndx;font.ndx等COPY到PROE2000i2的相同目录下\\proe2000i2\text\usascii,请确保文件allfonts.ndx文件的内容为:
ascii.fnt
katakana.fnt
latin_1.fnt
sigma.fnt
special.fnt
chfnt.fnt
chfnts.fnt
chfntk.fnt
chfntf.fnt
chfnth.fnt
font.ndx文件的内容为:
ascii.fnt
chfnt.fnt
special.fnt
如不是,请自已改成和上面相同的内容。现在请打开你的默认的.dtl文件,例如mydtl.dtl,并在你的.dtl文件的这些行:
default_font FONT
aux_font 1 filled
的后面加入如下几行:
aux_font 2 leroy
aux_font 3 cal_alf
aux_font 4 cal_grek
aux_font 5 chfntk
aux_font 6 chfntf
aux_font 7 chfnth
并存盘。同时请在你的最优先的CONFIG(CONFIG.PRO或CONFIG.SUP,如果你用proe2000i2\text\CONFIG.SUP的话,CONFIG.SUP优先于CONFIG.PRO)文件中加入下面这一行来指定你的默认.dtl文件:
DRAWING_SETUP_FILE d:\users\mydtl.dtl
后面目录要换成你电脑中的.dtl的文件名和其放置的目录名。
3.现在请在你的原来的//proe2000i2/bin/proe2000i2.bat文件的第2行位置插入如下一行并存盘:
Set LANG=CHS
注意:千完不可写成同proe2000i的那样:
Set LANG=Chinese ,这样写在2000i2下是不可识别的,打开有中文字的工程图汉字仍会乱掉。
现在启动英文PORE2000i2,打开一个有中文技术要求和标题栏的工程图试试,不错吧,中文一点都没乱,用NOTE指令写入中文试试,同样OK。这样,所有的2000i下的中文字库就全借用过来了。当然,如你有i2的汉化模块就不用像我这么麻烦了。写这点东西只是想告诉暂时没法弄到i2中文模组的朋友(包括我),在i2下通过这种变通方法也可以正常显示和输入中文。
最后一点说明:你的PROE2000i2的LICENSE文件一定要支持155号模组才行哦!发现用ODdity做的鸡生成的2001040的LICENSE不错,有73模块,其中就包括它。
--=EOF=--

--------------------------------------------------------------------------------

CopyRight3D驿站Http://3DAK.YEAH.NET 2001.9.5 Jeffrey >>转载请注明出处

楼主:
如何解决中文Pro/E工程图汉字转AutoCAD后乱码问题

ACAD中写中文转到中文版PROE的DRAWING中没任何问题。但在中文版的PROE中Pro/Drawing出好的工程图,例如标题栏、标注说明等用到中文,不知你发现没有,当你把它转成DWG后用AutoCAD打开后,你无论在ACAD中如何设中文字体,把它炸开(因文字由PROE转DWG时全成图块了),都无法正常显示PROE中的中文字体。但有时又需要出一AutoCAD的DWG格式文件,怎么办呢?全部删掉重标?这样重复工作又浪费时间,其实可以通过下面办法实现:
转时先不要直接转成DWG格式,先转成DXF格式(这样在ACAD中文字就不会成为一个图块),再用AutoCAD打开这个DXF文件,这时此ACAD文件字体风格是纯英文字符,用Style指令来改变字体风格,采用BIG FONT,选一种较为合适的中文字体,然后应用,你会发现,PROE中标的中文字全回复过来了。经试验,SYFS.SHX字体与PROE的字体相差无几,这是一位网友优化过的ACAD中文字体,建议用这种字体,此字体可在本站MDT专区下载。

楼主:
PRO/E 2000i安装后如何使FEATURE/create下有做Neck、Flange、Local Push、Radius Push、Ear、Lip、Spinal Bend等特征的指令?
*By Jeffrey Pro/E 2000i与Pro/E 20版不同的是,PRO/E 2000i安装后FEATURE/create不会出现做Neck、Flange、Local Push、Radius Dome、Ear、Lip、Spinal Bend的指令选项。那么,如何使PRO/E 2000i安装后使其FEATURE/create下有做Neck、Flange、Local Push、Radius Push、Ear、Lip、Spinal Bend的指令呢? 如果你熟悉Pro/E的CONFIG文件,请用NOTEPAD等文档编辑工具打开PRO/E 2000i的CONFIG.PRO文件,把下面这个行参数加入CONFIG.PRO文件: ALLOW_ANATOMIC_FEATURES YES 如果你不熟悉Pro/E的CONFIG文件,请运行PRO/E 2000i后,在Utilities菜单下选/Preference/Edit Config...菜单项打开CONFIG.PRO文件, 按F4选关键词或在 Pro/TABLE的EDIT菜单下选Choose Keywords...,选中弹出窗口中的第4行ALLOW_ANATOMIC_FEATURES,并把它设置成YES,然后保存CONFIG.PRO文件。 做了上面工作之后,在PRO/E 2000i的Utilities菜单下选/Preference/Load Config...,现在,去FEATURE/create看看,现在是不是有了做Neck、Flange、Local Push、Radius Dome、Ear、Lip、Spinal Bend的指令选项! ?? Copyright 2000? Classmate's DAK

楼主:
Proe2001按浮动License方式安装说明(以简体Win2000下安装为例)

1.打开对应你的网卡ID号的浮动License方式的liceense.dat文件,修改第一行 your_hostname 成你
的电脑名,运行proe2001setup,仅选第一项PTC license Management,NEXT,当问license时指到对
应你的网卡ID号的浮动License方式的liceense.dat文件。一直NEXT下去,直至安装完。
2.现在运行Winodws2000/开始/程序/PTC license amnagement/PTC license amnagement Tools图标
,在弹出窗口点Service/License Files标签,选 configuration using services下的Flexlm Server
for PTC,再点Configure Services标签,Service Name:选中Flexlm Server for PTC同时下面的Start
Server at poewer up和Use server前的方格打勾,再点右边Save service.再点Start/Stop/Reread
标签,点Start Server,这时还不一定成,现在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在服务窗口的名称
下找到"Flexlm Server for PTC"双击运行它,看到"常规"标签下的启动类型 是不是"自动",如不是
,请设成自动,服务状态是不是:已启动,如不是请点"启动(S)"按钮启动。现在就启动了Flexlm
Server for PTC。
3.请确保完成了第2步并且"Flexlm Server for PTC"服务状态是:已启动,现在设定语言环境变量:
控制面板/系统/高级/环境变量(E...)/新建(W...)/,变量名(N):后输入变量名LANG,变量值
(V)后输入:CHS,确定、确定、确定。现在如运行PROE2001安装程序,就会允许选和装中文模块了
。现在运行PROE2001 Setup.exe,除第一项PTC license Management不选,其余可全选,语言:中文
前打勾,再一直NEXT,把所有可选安装模块全选定,当问license时点ADD按钮后应选server,输入"
你的电脑名@7788"之后OK,可见到Single server加入了(有时会自动测到),(千万不要:选LOCK
license....,然后去指到对应你的网卡ID号的浮动License方式的liceense.dat文件.)再一直NEXT下
去,注意当看到HELP设定时,一定要把浏览器IE或Netscape的位置明确指定,HELP搜索目录指到
PROE2001安装目录即可,否则装后点HELP不能正确找到HELP。NEXT一直到FINISH按钮。
4.现在设定PROE语言界面:装成中文后把菜单设成中英文对照模式,在2001版本中,只要把下面几行
加入你的默认启动时调用的CONFIG.PRO或CONFIG.SUP中:
menu_translation both
!上面中英对照值设为both,英文为No,全中文件为YES
lang_propagate yes
!上面为装了多于2种或以上第3方语言时请设为YES
help_translation yes
msg_translation yes
!上面2项为MENU提示或显示信息,设为NO为英文
当然,因中英菜单会变宽些,为了显全菜单,应再在CONFIG.PRO中加上一行设定MENU的宽度:
set_menu_width 12
上面的值已把MENU宽度设为默认的1.5倍宽,此变量值只能是>=8和<=20,默认为8,超出此范围即认为
是设为8。

楼主:
Pro/ENGINEER 2000i(1999260)简体中文汉化版的安装
安装说明:
"在安装之前先把CRACK目录考到硬盘其他地方上
(任意地方,只要你记住路径就可),把网卡插好
!在DOS下打命令得到网卡号,或者在开始安装的时候会显示网卡号
(HOSTID=PTC_HOSTID,有十二位,记下来)
点击setup,出现安装界面,记下网卡号
选择安装部件时,不要安装Flexlm License Server.可只选Pro/Engineer.
如果选Pro/WebPushlish,Setup会提问WWW server的设置.
Next.
会提问是否安装Pro/Toolkit,如果要开发,请选择.
安装最后会出现一个网络的设置,没上网的话点击第三项,它会让你选择license的路径。
这时请切换一下,用资源管理器找到你考到硬盘上的crack目录,在文本编辑器里打开license.dat,把里
面的HOSTID=PTC_HOSTID后的00-00-00-00-00-00改成你自己的的网卡号
然后保存,接着就运行文件runme.bat即可得到一个叫作proe的文件(就是生成的license文件,后面用到)
回到刚才的安装界面,选择刚才在crack目录下生成的proe文件为安装要求的license文件,确定后就完成安装
删掉硬盘上的临时文件,ok了!
!!!!!!
如果不能运行,请进入安装目录直接运行! "
其实我按上面的方法至少安装了N遍,浪费我了N分时间。但是还不能运行。窗口弹出一些dos批处理文件不能处理的错误信息。在\proengineer200i2\bin\下打开proe.bat。逐一检查。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自动批处理文件autoexec.bat加入:
SET LM_LICENSE_FILE=d:\proe\crack\proe.datSET PATH="%PATH%;d:\Program Files\proe2000i2\bin"
就能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