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出现工伤,老式冲床想加装红外安全控制---求助或合作

楼主(2009-05-23):
我公司主要生产钣金覆盖件,有一些小模具必须要把手放进模具才能定位,因此经常出工伤,想改造成有红外控制的,设备大多是60.70年代的老冲床。联系电话15065763333

网友:
如果有钱,最好用机械手取代人工,如果没有钱,每台机器上分开装两个邦纳的光电按钮,让操作工两手同时操作才能动机器也行。

网友:
设计自动定位机构,并不难。

网友:
这个需要看你想如何改造了

很显然的两种办法:
第一:利用别的方式取代人手的定位操作;
第二:采用感应装置防止人手在冲压部位的出现。

其他方法,本人暂时还没想到...

网友:
楼主可买光幕装上就可以。
网上一搜就一堆,国产的就可以,买谁家的就让他来给你安装就好了。

网友:
光幕注意安全等级

现在很多都没有失效自检,那样装上了之后,光幕坏了根本起不了作用,照样出事

带自检功能的,如果光幕坏了,会报警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模具设计问题
在冲压车间的第一条安全规定就是手不可以进模具内的危险范围
放货取货都需要用辅助工具取代
不管是有红外还是没红外,一切都不允许手进入模具范围以内
曾经遇过一次工伤,就是工人用手去取货,没用辅助工具,导致的工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小件,当然可以用辅助工具了,如果对于大件该怎么办呢
再说了,有时候工人的自律就是不行,为了方便或赶产量就是要用手拿取你又怎么办
防呆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用光栅作安全保护,再设双按扭操作两者结合起来效果更好.

网友:
改成移位操作的方式,使操控装置离开设备一小段距离。

网友:
有专门安装这个的啊,乐清市虹科电器有限公司 ,冲床安全保护器(包括光幕,还有控制器和离合器)我们装的就是这个,大概在2k多吧

网友:
既然都老式冲床了,从成本考虑设双按扭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用价格贵的光栅等,操作者双手要一起操作按扭才会动作,安全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老式冲床也要效率,还是装光幕合理。

网友:
以前经常出现工伤,现在少了,基本改成镊子放料或在模具上增加一条滑槽

网友:
不要因为设备老,就忽视了安全保护。安全生产可是公司最大的效益,化多少钱都值得。
双手按钮好象是最基本的了,装个光幕更保险了。国产很多老设备以前设计时都没考虑安全,那时当时条件的局限和对安全的重视不够,现在就不一样了。要不怎么有我们这行业出现:设备维修和改造。哈哈

网友:
大家说的双手按钮和光幕是很好!但经常出工伤事故,足以说明公司管理混乱!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推荐几个厂家啊,谢谢

网友:
楼主可买光幕装上就可以。

网友:
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好多厂的设备上装上了安全保护装置,结果被工人卸下来了。因为这些东西会大大降低工作效率,而现在基本都是计件工资。所以人的安全意识是最重要的。

网友:
就技术人员的角度,强烈建议使用六楼的方法。

网友:
我同意2楼的,这样又便宜又省事,但要注意检查雅

网友(2010-04-14):
应该是模具设计问题应该是模具设计问题

网友:
加个光幕就是!简单的很!!!!!!!!!!!!

网友:
从控制上找方法,把开关设计远点,必须脱离危险区才能启动机床。这个方法土了点,但不花钱且有效!

网友:
用双手同时按才能启动的方法比较可靠
但是需要注意双手同时按下的时间差要有限制,以保证启动时双手都在操作。防止操作者把一个按钮先压住使其常闭,形成实际上是一个按钮启动的状态,有教训实例。
加光幕也很简单,但是操作者在中间加放一块镜子同样也会失效,都有教训实例。

网友:
设计个专用定位的工具

网友:
1,可以买一个光幕装上,与机床的电路连上,光幕被挡时,机床不动作。
2,用两个启动按钮,两个按钮同时按下时才能启动。
这样应该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