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丝杆好,还是采用蜗轮蜗杆好?

楼主(2009-05-23):
直线往复匀速运动,400w电机,100mm/s,行程600mm每天18小时以上工作。
请问采用丝杆好,还是采用蜗轮蜗杆好?

网友:
100mm/s  用丝杆吧

网友:
蜗轮蜗杆是減速器
丝杆與時規皮帶缸應該才是屬於同一類型產品吧!!
丝杆精度高,通常不加減速器,若轉速過高造成振動,則採高導程,如節距40mm以上對等辦法..
時規皮帶缸精度低,但速度高,通常為降低負載慣性矩,會採減速器 j2=j1*(1/(R^2))
個人淺見先弄清楚負載慣性矩,對選用電機伺服器JM與JL比值是否滿足再找出思考方向,因為熱量會是最大的痛..

楼主:
蜗轮蜗杆是減速器
丝杆與時規皮帶缸應該才是屬於同一類型產品吧!!
丝杆精度高,通常不加減速器,若轉速過高造成振動,則採高導程,如節距40mm以上對等辦法..
時規皮帶缸精度低,但速度高,通常為降低負載慣性矩,會採減速 ...
引用 网友A:

哈哈,有些东西我没说清楚,多谢指点。
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