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的过程中,工件的尺寸是怎么保证的?

楼主(2009-05-23):
在锻造的过程中,工件的尺寸是怎么保证的,也是和机加工一样砸两下用尺子量, 然后再砸吗? 温度很高啊,工作难度太高。
自由锻和模锻的过程中,控制尺寸的方法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请大家各自发表一下意见吧。交流一下。

谢谢!

网友:
有模具保证啊
自由锻也有简单的工装的

楼主:
有模具保证啊
自由锻也有简单的工装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

网友:
模锻的尺寸是由模具来控制的,自由锻对工人的技术要求较高,一般都制定一定得工艺规范来保证。

网友(2009-07-08):
首先,自由锻造的话,要先镦粗,拔长,,,,使钢钉中的疏松,气孔,,,打掉,,均匀组织,是晶粒变细,,像揉面一样的道理,,,之上的过程也许要1火,也可能2火,之后开始打出形状,如果有胎膜的话,那样就很快打出接近的形状和要求的尺寸,如果没有,那么是要打出形状,然后用钢尺来测量的,,温度固然高,工人都有防护措施的,况且此时的温度比刚出炉低很多了,,,不过还是提醒锻造师傅们注意安全,,

网友:
模锻只锻造材料的一头,工件的尺寸如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