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铣床精加工时的变形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23):
镗铣床精加工时,有的时候加工出的零件和要求的尺寸不一致,粗加工时的余量和精加工时的吃刀量应该是什么关系?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机加工问题经常是不容易预知的,所以才需要先知先觉的经验充实。你这不算个问题,呵呵!

网友:
你这么说下,谁能回答的上来啊,要看你的零件是什么材质,工装,你那孔的壁厚,刀具,机床的精度,有很多因素啊,一般精加工留个0.1~0.2MM,不过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的

网友:
粗加工后装夹精度可能会跑,还有材料壁厚的关系等等
很多因素都有可能

网友:
1、多次试切。
2、分为多次加工。

网友:
楼主其实没有说明具体加工什么是孔还是面或者槽,机床的间隙,精刀的余量,刀具的温度对精加工都有影响!

网友(2010-08-26):
具体是什么材料?最好是说的实际一点

网友:
受教了 学习来了,我想就是速度 进给量啊 还要切削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