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与proe相比那个软件更适合机械设计?

楼主(2009-05-23):
ug与proe相比那个软件更适合机械设计?

网友:
proe比较适合,UG适合比较复杂的曲面

网友:
这个百度一下,有不少朋友写过不少心得,你看看哪个更适合自己。

网友:
还是看公司的使用情况和个人的习惯决定
都还可以!

网友:
各有所长,看用在那个领域.

网友:
其实最适合干机械设计的是inventor,其次是SW.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场合不同用的软件不同
机械行业这么多
不同的行业也用不同的软件
如果说开模具的话我就知道UG用的最多
所以软件只有更适合没有最适合

网友:
inventor是机械设计专家,这一点是毋须质疑的,你说的不用inventor或SW的机械行业又是做什么机械的。

网友:
个人认为:
PRO/E较试合做产品;
UG在机加工这方面有较大优势如模具设计等............!

网友:
考虑机加工的话,还是UG更有优势,关键还是看你自己。

网友:
最近一直在一个公司出差,他们公司用proe,我只有现学现用。
想请教下proe对没有参数的模型是怎么处理的?
比如我通过stp导入一个模型,模型上有几个圆角和孔想去改变或去掉,如何处理?

另外感觉proe的特征操作太复杂了,经常搞的我头晕~
第一次用,可能是受ug的影响太深,总是不自觉的去找同样的功能,
经常搞的不知所措。比如草图里找不到延伸线的命令,草图里的复制阵列没有、不能直接输入坐标,要和已经建立的实体产生联系要用构造线等。
有些还是很方便的,比如草图完了给你直接弱标注可直接修改,扫略等。
才学了三天,胡说八道的,不知道对错,个人感觉,不具有参考作用。

楼主:
我最近又看了些有关ug的书,我自己的感觉:proe比ug形象,易学。这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先学会了proe。但我感觉proe是不错的。

网友:
感觉这两个更适合模具设计

网友:
我只知道有UG和proe这两种机械制图软件,但是我想在此打听一下这两中软件在制完立体图纸后可以产生数控系统所需要的G代码吗???

网友:
ug不好学啊
特别是扫略
很难啊

网友(2009-07-10):
以前人都说PROE更适合模具,现在又说是UG,搞的头都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