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磨床故障---请教

楼主(2009-05-23):
前几天对一台立式磨床进行维修,维修之前的故障现象是磨削工件是磨头轴向串动很厉害,而且磨床声音很大,发热很大。维修时是将磨头轴上顶部的盖子打开,将轴承座和轴承一并用拉钩拉出来,按顺序取出锁紧螺母,蝶形垫圈,向心轴承,平面推力轴承,发现向心轴承和推力轴承都烧坏,而且平面推力轴承的座圈和轴承座烧结在一起,只好将座圈用氧焊烧红后取出。将去的零件清洗干净,换上新的轴承,按照说明书上的装配要求装上相应的零件。试车后没有问题,我怀疑是润滑油的问题导致轴承烧坏,因为这两套轴承对润滑油的要求较高,只需要在装轴承时加润滑油在轴承上,但是我拆开发现全是漆黑的一片,重新装的这一次就是按照要求换上的润滑油。很意外,使用两天后,机床开始严重发热,第三天磨床的磨头又开始跳动。这次我怀疑是不是轴承买到不好的轴承。
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不会是轴承不好的问题
怎么这么快就不行呢
是不是由于主轴烧坏,使得轴承的内孔和轴,外径和套成拉间隙配合啊
再就是装配的时候间隙没有弄好,这个可能性不大

网友:
卧磨用的到是听多的  M7130  因该用是最多的
www.51machines.com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装好轴承造成不同心或者间隙过小而损坏,购买的轴承是什么等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