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异响,请各位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09-05-23):
各位大虾:
                 我组装油缸,刚开始时会有啸叫声异响,但运行2,3千次就好了,导向套材料是球墨铸铁,内没有用支承环,活塞杆进行过高频淬火。请各位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
活塞杆上有拉痕么?

网友:
是不是油缸安装时没有排空气。

网友:
楼主不配合,看来解决不了了

网友:
请检查检测系统中是否含有空气,油液是否正常,没有变质。
对进出油管直径进行计算,注意应当区分有杆腔近油管直径,特别是试验台上。

网友:
试缸时排尽空气

网友:
应该把发现的其他问题一并提出呀,是否有拉伤、温度变化、排气等,以便大家分析

网友:
没有排空气可能性最大!

网友:
有空气的面比较大。

网友:
从楼主的问题上看,刚组装过,应该是有空气造成,如果是配合问题,应该不是这种声音

网友:
有可能是加工密封槽留的余量太小,密封件和缸铜磨擦阻力大有关!

网友:
大口径有缸设计一定有排气装置,并且在系统运行初期一定要排气。

网友(2011-05-09):
缸体的加工精度是否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缸里面有空气吧
排气了吗

网友:
安装个测压头,,,,,,测试一下,。

网友:
不知道油缸长度多长,估计是缸筒或者活塞杆的直线度不好,另外如果活塞的支承环与缸筒之间间隙太小,就会产生异响,支承环在使用时在油中浸泡一段时间比较好

网友:
我们公司生产的油缸也有同样的问题,后来我们放大了活塞耐磨带与缸筒的隙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现在也在做实验,原因很多,分析起来繁琐。

网友:
好像是没有把空气排尽。

网友:
有可能是机械摩擦哦,

网友:
没有排空气可能性较大,活塞杆增加排气孔

网友:
我弄了个油缸也是这种情况,问厂家说长时间不用,油封的问题,浸油后就好了

网友(2012-11-29):
试验至无异响后,1.拆检油缸:导向套与活塞杆的配合间隙,活塞与缸筒的配合间隙,这两项数据与装配时的间隙是否发生变化;2.提高导向套支承面的光洁度至Ra0.8以上,提高缸体内孔光洁度至Ra0.2以上。

网友:
设计方面配合间隙小,导向套不加支撑环导致对中性变差   加工装配方面可能活塞杆与导向套同轴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