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炸裂---请教

楼主(2009-05-23):
公司有一齿轮泵(CBE-310)连接一方向机,利用方向机回油连到一分配阀(调定压力3.5Mpa)的进油上;
同时用一三通将方向可回油连接到一路先导的进没口。在扳动分配阀进油路切换时很容易使齿轮泵炸裂。
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怎么改正

网友:
应在泵的出口设置安全阀,很可能油路什么地方不通畅。

网友:
估计是管路压力太高了,没有溢流阀

网友:
液压回路中溢流阀是很关键的,它起到保护回路中其他元件的作用。不可以在回路中不安装安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