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铸件上有砂眼漏油如何消除?

楼主(2009-05-23):
请问哪位大师能告诉小弟
如果铸件上有砂眼漏油如何消除?

谢谢!

网友:
我们铸的减速箱漏油,就用铸工胶去补,将里面清洗干净,涂约两三毫米的铸工胶,24小时后即可,不过得取得用户方的同意

网友:
是什么样的铸件啊?如果是床身之类的可以焊接啊!

网友:
铸件沙眼等缺陷可采取焊接手段修补。

网友:
不是重要的地方可以焊的

网友:
我们公司铸件的缺陷都是做报废处理,看你们公司客户同意修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