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维画图---请教

楼主(2009-05-23):
问题1:当我画好一个三维立体图的时候,如何把他们全部合为一个整体?比如我画一个桌子等等,用什么方法?

问题2:当我在一个三维界面按V后变成二维平面,但是我想还原怎么搞,因为不还原导入3d去后四个界面都是不规则的。。。

求救高手帮我解答

网友:
问题一:
你说的就是“布尔运算”
实体编辑工具菜单  前面三个(二个圆圈交叉的)依次是“并集”、“差集”、“交集”
选用并集可以完成你的要求

问题二:没弄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不是布尔运算,像我在画一个桌子,先画台面,在画四只脚,然后在画抽屉盒拉手,如果想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组合成一个整体,该怎么操作

问题2我的意思是把三维坐标转成二维平面坐标后,一般我选择按v命令,而后我想还原怎么弄,一般我按v命令后,再也无法还原成三维坐标了

楼主:
好像结合用轮廓这个方法可以做,但是我不会,看看高手是否会?
另外是我转成v视图,想还原怎么搞?不过用新建------面------这样实现三维太麻烦,有没有简单点的

网友:
cad里面装配还是比较麻烦的,可以像块一样插入(好像不可以编辑)“组合成一个整体”那就不清楚,期待高手出马,3D建议用其它三维软件

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你要求的
UCS工具栏 里面有一个“上一个UCS”,不行可以“撤销”
CAD建模好长时间没用,帮不上忙

网友:
dongke888abc 网友好!
.
正确的画法应该采用三维软件来画,具体步骤是:
1、先用三维软件画出所有的零件图。
2、再建一个装配图,并将所有的三维零件图调入这个新建的装配图中,并将其装配起来。
3、再建一个工程图,并将已经画好的装配图,调入这个工程图中。这个最后形成的工程图
是可以用CAD两维软件打开,并且是可以在CAD软件环境中进行编辑的。
.
CAD是一个两维软件,用其进行三维设计,本身就存在先天的不足。
.
syw  090524---06.26

网友(2010-04-30):
用CAD画三维是不是特慢??

网友:
原来cad画三维不照 啊  如此 那么能推荐个吗   三维图看上去挺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