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钢软氮化后硬度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09-05-23):
请问低碳钢软氮化后硬度可以达到多少啊!!!HV--谢谢!!

网友:
请问低碳钢软氮化后硬度可以达到多少啊---材料牌号????
40Cr---493-525
1Cr13--->=700

38CrMoALA---1100-1200

如果用碳钢进行渗氮,形成Fe4N和Fe2N较不形稳定。温度稍高,就容易聚集粗化,表面不可能得到更高的硬度,并且其心部也不能具有更高的强度和韧性

楼主:
一种是C3640
还有一种是STKM11A
谢谢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