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与泵匹配---请教

楼主(2009-05-23):
哪为仁兄指点一下装载机发动机与泵匹配要点呀,我这方面有点弱。谢谢啦!

网友:
根据系统要求的压力和流量(排量)确定泵的额定压力及转速,可以得到功率,然后去而定发动机的功率,即可。主要是功率和转速、额定压力。

楼主:
哦,谢谢啊,不过要考虑发动机的功率曲线和泵的功率曲线匹配性吗?发动机的功率富余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
25%应该差不多,再多恐怕泵会受不了。

网友:
我公司36/04齿轮泵配朝柴4102的,

网友(2009-06-23):
我觉得15%的富裕量就够了啊

网友:
各位大哥,大姐:
" j: m$ E+ Q: n  ~不好意思!你们说的富余是什么意思?是否指有多少功率可以剩下不用?就象FESTO的压力表,一般知识使用全量程的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