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图样没标注,没见过这种图---求助

楼主(2009-05-23):
没有标注,而且这个格式的图不知道怎么搞成三视图(给工人看的),他只说了一个尺寸是轮子直径5英寸,麻烦大家帮帮忙,我已经弄了两天了,还是没办法,刚毕业的小菜鸟没经验可怜……

网友:
下了看看  不过可能帮不了你了

网友:
百度:
Sseyo Koan Design(.SKD)文件在交互性的添加方面来说是功能最强的,因为其它格式的文件都是受保护的

方法一
楼主应该找一下可以打开*.skd格式的软件

方法二
楼主共享文件里面有一个*.dxf格式的文件,既然CAD可以打开,楼主还急什么呢?
视图--三维视图---仰视、俯视、左视…… 然后标注即可啦
对方传来的文件好像是英制的,楼主标注好以后应回传客户确认一下!!!

方法三
PROE不可以打开*.skd 但可以打开 dwg或者dxf格式 (名称不能太长)

楼主:
嗯,谢谢朋友们的帮助,问题解决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