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向作功转子发动机(不是三角活塞发动机)有图纸

楼主(2009-05-23):
本发明是涡轮轴发动机的改进,有活塞发动机的特点:空气压缩、燃料爆发作功由相应的部件独立完成,没有活塞、连杆部件往复运动造成的振动。燃料的爆发力沿转子叶片外沿膨胀作功,作功行程长,力矩大,燃料的功效比活塞式发动机高,作功过程由转子转动自然形成,运行平稳可靠,维护简单。
    发动机由壳体、空气压缩机 、燃烧室、转子室等组成。转动部件主要有两部分:一、空气压缩机转子。二、径向作功转子。(根据空气压缩机实际情况,空气压缩机转子转速约每分钟6000-200000转左右,径向作功转子转速约每分钟600-20000转左右)
   比较活塞式发动机具有以下优势:
1、因为空气在进入燃烧室前已经压缩,所以燃烧室形状、容积可以不考虑压缩比的限制,采用热效率最佳形状、容积的燃烧室。
2、转子与转子室没有直接的摩擦不需要润滑,只需要考虑材料的设计精度和膨胀系数就可以了。独立封闭的润滑系统没有活塞造成的压力波动所以没有窜油、窜气、高温的技术问题,润滑油更换周期更长。
3、因为早燃、爆震的产生所以活塞发动机压缩比受到限制(热效率是与发动机压缩比成正比,压缩比越高发动机热效率越高),而本发明径向作功转子发动机没有活塞部件往复运动的制约,使得可以采用高压缩比和提高汽缸壁工作温度等措施提高热效率,不怕早燃、爆震。
4、另外有零件少,结构简单,作功转子强度高,容易制造 ,可以使用多种燃料等优势。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楼主还有没有详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发明是涡轮轴发动机的改进,空气压缩机变化不大,所以引用涡轴/涡桨发动机空气压缩机的介绍:

    涡轴/涡桨发动机要求压气机具有高的总增压比,以获得高的热效率和单位功率。随着增压比的不断提高,压气机的结构形式也由最初的纯轴流式转变成目前大量采用的若干级轴流加一级离心的组合式压气机。由于离心压气机的转子结构刚性更好、抗外物能力更强,尺寸效应对离心压气机的影响不大,因此用它来取代后面的轴流压气机是有利的。在极小尺寸情况下,有必要全部采用离心压气机系统。

再发个工作循环过程。

    工作时,首先,用外力带动发动机转子轴旋转至工作转速,空气压缩机转子压缩空气至0.6~1.5MPa左右送入压缩空气缓冲室,通过单向气门进入燃烧室,燃料喷射装置喷射燃料与空气混合,正时点火装置激发点燃混合气体燃烧膨胀,在压力作用下单向气门关闭,高压燃气经燃烧室喷气口喷入转子室,沿转子叶片外沿方向推动转子与转子轴转动,并带动空气压缩机旋转,同时废气由转子室的排气口排出;燃烧室压力逐渐降低,压缩空气缓冲室的压缩空气压力大于燃烧室的压力时单向气门再次打开,高压空气压入燃烧室排出废气,作功过程在正时装置的控制下继续循环作功。
    我的发动机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涡轮轴发动机的燃烧室密封的问题。转子叶片两边轴向封闭,径向外沿开放,转子叶片呈单向棘轮状(见图),发动机转子室与转子的轴向滑动密封面上设同心圆形凹凸状槽相互配合密封(迷宫式密封),燃烧室的喷气口方向与转子室的内径外缘水平,所以需要密封的范围只是燃烧室的喷气口与转子的部位,只需要考虑材料的设计精度和膨胀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在当前这个材料条件,这个发动机效率很低,不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详细解释下吗?是材料?还是发动机的?

网友(2010-03-12):
和直升机用的蜗轴发动机一个原理
楼主做了一个双轴的蜗轴
转速很快,涡轮的线速度很大,材料选择要求苛刻。而且对材料的耐高温性能要求,轴的疲劳试验等等
一个字,方案不错,实用性??我保留意见

网友(2011-02-21):
您好,楼主!您的设计我研究过了,觉得很新颖,您有改进的方案吗?请赐教!

网友(2011-07-13):
楼主,你好!你的设计我很赞同.不知你是否亲自试验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