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物体三个视图都是个“回”字,该是个什么形状呢?没有虚线的!

楼主(2009-05-23):
各位大侠,一个物体三个视图都是个“回”字,该是个什么形状呢?没有虚线的!

楼主:
咱了?没人肯指点一下吗?

网友: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想象不出这个实体是什么样的。

网友:
3#
个人觉得不应该是通孔而应该是凸台,通孔会导致有虚线,但是要确定几个面有凸台三个视图应该不够,只能说明三个面有凸台~~

网友:
应该是正面是凹面,背面是凸台。光三个视图不够,不知对否?见笑!

网友:
每个面都可以是凹面的

网友:
我想有这几种情况,大家看对不?

这样似乎有几种情况!只能是凹进去的,可通孔还可以非通孔!
三视图分前、俯、左三个视角。
从三个视角分别看去首先先看到的面肯定有孔,而后面的面可以通也可以不同。主要的分别也就在后面的那个面是否是通孔。
故后面那个面就有:全部是通孔的(1),全部是非通的(1),3个中其中2个通孔(1*3=3),3个中有1个通孔(1*3=3),总共是:1+1+3+3=8种情况!

网友A:
应该是六个凸台面~~~每个面都是斜坡而上。。。~~

网友:
如果是凸台的话,侧视图就不可能是回字形了
要么是平的,里面通孔;要么是凹进去,里面通不通孔无所谓

网友:
三楼正确,只有三个面都是通孔,才可以不画虚线,不然难免有虚线存在!只要有一个孔不通,就该画出虚线!

网友:
凸台斜着就好了~~以侧面的凸台最高线作为正面视图的外围线

网友:
不可能的,两个视图还可以
不能有虚线是关键

网友:
晕,不会剖呀

网友:
三个视图完全相同的很多,如这个图。

网友:
个人认为除了三楼的好像真没有其他形状了。摸索ing……

网友:
感觉是有点不可能!但应该有一个更完美的答案!

网友:
考考空间想象能力的题目

网友:
想象不出来是什么实体

网友:
中间的口字形是用雕刻方法得到的,因为很浅所以没有虚线,但是在标注的时候会注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治这位仁兄的图是否正确?

网友:
同意8#的意见

网友:
情况不止一种,还要看你的主视图怎么放````

网友(2009-07-06):
这个我之前在哪见过,就是两个三角台一大一小搭一起.

网友:
想了想覺得試圖不夠,沒法確定下來

网友:
我认为应该3楼的正解!

网友:
132214三个视图完全相同的很多,如这个图。
引用 网友B:

15楼的答案应该是下面这个四面体吧!

网友:
不能有虚线吗?
那就不能开通孔了,开通孔不就有虚线了吗?

网友:
看3#楼的图就应该能想到:在视图上的那个“回”字中的小“口”的四条线都会以虚线延伸至大“口”的。

网友:
貌似题目有点问题,再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个四面体!

网友:
假如说都没有虚线的话,题目那就不对啦,虚线其实很多时候都无须表达,

网友:
三个视图没有虚线的回字形是没有办法做出实体的,楼上的各种情况都会有虚线的。感觉应该是正方体内挖空了一个小的正方体。回字的内方是虚线才对。

网友:
进来学习 学习  受益匪浅 哈哈

网友:
是的,不可能是凸的,否则就不是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注意:没有虚线应该是突出的.
想想???????????

网友(2009-08-21):
隐藏线算吗?

网友:
六面凸台,大小一样

网友(2009-09-21):
回复 网友E:
如果6面大,小口一样大的话,我想请教各位前辈:这虚线和实线重叠该如何画?在实线上画上虚线所看到的又是什么?

网友:
是三个图都是回字形吗?且没虚线?

网友:
有图才更不可能了 你想想另一个视图会是什么 样子的    是不是“回”字还应该有耳朵啊???

网友:
条件不够充分,形式可以多样,楼上们分析得还是很到位的。

网友F(2012-09-20):
吐出来的和凹进去的一样

网友(2012-12-27):
个人觉得没有这种物体。如果是有凹孔的话就一定会留下虚线,要是凸台的话不可能在三视图里都是回子的,至少有一个会突出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六个凸台面~~~每个面都是斜坡而上。。。~~

做个实体看看你有多么的...
2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吐出来的和凹进去的一样

楼主说三视图都是“回”字,楼上不是汉族吧?

网友:
想不出来,我认为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