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如何测量曲面?

楼主(2009-05-23):
关于三坐标一直有个疑问,如何测量曲面?是不是选择一定的点与理论曲面进行比较
如何进行自动测量,是不是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控制探针的移动?

网友:
看过培训师用过一次  应该是给一个起始点和一个终点 再一个移动方向 探针会自动贴着工件表面扫描的

网友:
不错的好东西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楼上的说的是扫点的扫描仪吧,多用于逆向工程.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三坐标在曲面方面的应用.

网友:
曲面是曲线的组合,一般是把面分成很多个点组合.如果有3d图的话,导入3d图,设定测量就好了,如果没有3d图,就测量很多条曲线或者测量很多点,然后再软件处理

网友A:
导入3D,不就是逆向测量了

网友:
可以的,但是使用的测量机需要有扫描功能

网友(2009-06-30):
不一定就是逆向呀,导入3D图可以做为基准的,再用三座标进行扫描然后以3D图做基准进行评价就可以了

网友(2010-03-19):
贴几张我正在搞的软件测量曲面功能的截图,不复杂,基本就是楼上几位说的方法。

网友:
图怎么突然显示不了了?再试一下。。。

网友:
也可以自动测量曲曲面要在曲率变化处要多加测量点

网友(2011-08-09):
没有3d数模的情况下,先在曲面上测量三点(三点的直径不需要太大)这样可以得到一个局部面矢量,通过设置测量机参数,使测针沿着此矢量测量,得到的result比较能够让我接受

网友(2011-12-01):
可以利用软件里的扫描功能进行。

网友(2016-06-11):
测量曲面是在曲面上布点,也就是选择一些离散的点作为测量点,以测点处的曲面法向量为接触方向。曲面形状误差的评定,一般是测量的点坐标和理论点坐标之间的距离。但是更精确的评定方法是依据最小区域原则,将测点与曲面进行匹配,求测点到曲面的最小距离,这些都是论文里写的,但是实际都是点到点的距离。

网友:
RE: 蔡司三坐标导入模型

引用 网友A:
导入3D,不就是逆向测量了

        你好!请问CAD导入模型后,怎么使模型匹配基本坐标,因为我现在探针打得点不在模型上面。请帮忙。

网友(2018-07-1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