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图纸上材料标的是“A.C.STEEL”, 具体表示什么材料?

楼主(2009-05-23):
现在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客户图纸上材料标的是“A.C.STEEL” ,产品是大型辊轴类的,查了好久,不知道具体表示什么材料。望知道的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
以前看过螺栓上标A、C之类的代表铁素体、奥氏体之类的,不知道是不是这类型的钢

网友:
要是有化学成份就好了

楼主:
就是没有化学成分啊,我现在有两种翻译1、Alloyed Construction steel(合金结构钢)
2、Austenite Carbon Steel (奥氏体碳钢)——(貌似没见过奥氏体碳钢)
客户图纸要求印度大约在35-38shore C,有抗拉强度要求。
怀疑是热轧辊,但看结构形状又不像。
郁闷,没有其他的技术参数可以推测。明天就要给答复,头疼啊。材料都搞不清。

网友:
看这意思是,合金钢吧

楼主:
从图纸产品结构来看,应该是合金钢。不过又没有给出具体材料。真的蛮讨厌的

网友:
A是奥氏体C是铁素体

楼主:
铁素体是Ferrite啊

网友:
倒是帮你查到一个地址:
http://www.acsteel.com/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奥氏体铸钢能?Austenite Carst Steel ,附上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