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使标题栏中的文字在方框中间?

楼主(2009-05-23):
编辑块中的文字遇到问题:

怎样才能使标题栏中的文字在方框中间?

网友:
用移动命令吧

网友:
我用的是2004,其它版本可能也同样:先在框格内作一对角线,然后选单行文字,对正(J)——确认,接下来选 中间(M)——确认,选线段捕捉到中点,再接下来光标指斜线的中点并点击,后选字体高度(根据自己方框选适当高度),确认字高,确认旋转角度为零,输入文字,两次确认,大功告成。OK!截了几张图:

网友:
楼上的方法太麻烦了,看这样

楼主:
谢谢LS的帮忙,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终于解决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