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液压缸的压力,还去掉启动压力吗?

楼主(2009-05-23):
算液压缸的压力还去掉它的启动压力吗?启动压力是克服阻力做的功,液压表上显示的是液压缸的实际压力吗?7 h) j6 C, G4 n" B
      为什么老板说液压表上的值要去掉它的启动压力才是它的实际压力呢?我认为表上显示的压力就是液压缸的实际压力,对吗?

网友:
是不是指的液压阻力呢?

楼主:
是啊,液压表上显示的数值是液压缸的实际压力吗?还需要减掉液压阻力吗?

网友:
液压表上的值要去掉它的启动压力才是它的实际压力,表上显示的压力不是液压缸的实际压力。

楼主:
可是有说去的有说不去的,到底谁对呢?郁闷

网友:
什么是启动压力呀???????

网友:
其实有点混淆了,其实这样减掉启动压力就什么也不是了,液压缸的启动压力就是因为它摩擦力存在,所以启动压力大于液压油缸启动后需要的压力,最后油缸平稳运行后压力表显示的就是液压缸内的压力。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不过你说的启动力好像和她说的不一样!

网友:
呵呵,大家有人迷糊了吗。F系统力=F摩擦力+F做工力。液压表上的压强是缸内的实际值,这点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该读数大部分是做功的,很少一部分是克服各种摩擦力了,呵呵

网友:
其实启动力就是静摩擦力,在物体开始运动时必须先克服这个力才可以运动,但是在运动平稳后忽略不计,只计算动摩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