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开环控制系统的控制精度---请教

楼主(2009-05-23):
一个比较简单的丝杆螺旋传动机构,利用丝杆旋转推动螺母运动,假设电机选用常见的步进电机步距角为1.8°,丝杆的螺距为4mm(导程也为4mm),螺母在运动过程中所需的驱动较小,现要求控制螺母在0~600mm的导轨上运动,控制精度优于0.5mm,如果放宽的话优于1mm,开环控制的话,一般可以达到多少的控制精度呢?另外,如果是采用开环控制的话,达到上述控制精度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其次,如果是利用闭环控制,这个控制精度应该可以满足。如果采用非接触式传感器,用哪种传感器比较好呢?我现在找到的主要是激光传感器和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但查到的资料表明,激光传感器重量和体积都较大,在这种量程范围内测量精度不佳。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是比较理想的,但那传感器测量死区较长,重量和体积也稍微大了点。有没有更为小型便捷的直线位移传感器呢?

菜鸟刚接触机电控制问题,还望各位大侠能够指点指点啦。

网友:
rabitzh 网友好!
.
1、步进电机开环控制精度计算:
丝杆的螺距为4mm时的精度====4mm/(360度/1.8度)==0.02mm
其它类推。
.
2、注意要点:
要通过做实验找出驱动本机最大负载时的不丢步时的“临界脉冲频率”。
.
3、闭环控制的典型应用正是你说的“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磁尺)”。
再有就是光栅尺。
.
4、采用带有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也属于一种闭环,
但那是建立在你能确切的知道,你所采用的丝杠各个阶段精度的前题下而言,
而且要人为的提供补偿数据。
.
syw  090524---04.17

网友:
磁尺还是比较便宜实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
传感器用槽型光耦,便宜几块钱,体积小,安装方便!光缝0.8mm精度看你的调节了
跟激光的原理差不多。
但你说激光的体积大,那你就看看基恩士的或者台湾宗竹的,名字我可能写错了,网上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