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上的冷却,这种设计有何思路?

楼主(2009-05-23):
这种设计有何思路?

网友:
把输送带搞成链板式的如何,吸风就产生的透吸,而且钢链输送带本身也可达到降温的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就是钢链的,我现在是不知道一个70度的物体的热量根据什么计算。公式都不记得了。然后用风机几组采取什么安装方式可以达到降到36度的目的。

网友:
热量=比热容*质量*温度差。风冷具体需要实际测量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您很专业了?请您帮忙 了,呵呵

楼主:
我的计算是这样的:液体煤油需要排出的总热量=煤油比热容2.1*煤油的重量9.2kg*(40-35度)=100KJ=25000卡
         可以换算为P=25000/72S=370W
请问这样的题目是否要给出风机进口和出口的温度?才能计算风机散热量H=空气比热 * 质量 * 进出口的温度差。再按所需风量=0.05P/温度差 来计算?

楼主:
这么多大虾,没人回答?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