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铣该工件表面的夹具?

楼主(2009-05-23):
求助:如何设计铣削该工件A端面的夹具呀?谢啦

网友:
用中心內孔來定位。

网友:
图示零件一般为铸件,A面为做为主要基准面,(从头开始加工时)应该先划线,以其余毛胚面定位 加工A面 且留余量,精加工时可以孔定位

楼主:
我采用短定位销对中心孔来定位,可是采用什么样的加紧元件对该工件来加紧呀,夹具体又得用什么样的结构呢?多谢各位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