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器加热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23):
现用lesiter LE 3000加热器对产口加热封口,此热风器技术要求最小风量为:300L/min,出风口为Φ36mm,最高温度可以达到650度。
产品熔合温度为190度左右,请问如何确认适合的控制温度、吹风压力(压缩空气的管径已定)

楼主:
查过资料,这个整个过程很复杂的需要考虑很多东西的,但是作为使用者,我需要的是想理清在出口的风速(风量)与设定温度值之间的关系,希望在行的DX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楼主不妨考虑用热电偶或可测温的器件来监控所吹出的热风。理论与实际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控制我当然有的。而且还很稳定的。但我需要彻底理清的是这温度与压缩空气吹出的压力之间的关系啊

楼主:
没有来关注一下??若再没人来,只有暂时放弃了. 找资料之中 ……

网友(2009-06-29):
温度与压缩空气吹出的压力之间的关系楼主恐怕要自己计算了,按照热源温度、加热器、出口温度等参数都要考虑,或者买现成的加热器,按照你的要求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