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公称直径=大径吗?

楼主(2009-05-23):
看了很多书,书上总是说螺纹公称直径等于大径。可是在一些例题计算时,经常看到:大径=公称直径-0.13P;或者大径=公称直径-0.15P.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标准呢?
- j) K: x" O6 Y$ M还有,关于螺纹的标注,比如:M30x1.5-6g-s.  6g代表中径和大径的公差带,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和编程时候的计算有什么关系。到底应该依据什么样的方法计算出编程用的大径数值呢?请高手解答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理论上普通螺纹牙型是正三角形,大径在三角形顶点上。但实际加工应用时一是很难做到再者那么锋利也不好用,所以就把顶角削平一部分,即0.13P或其他数。普通应用的螺纹其实不用管公差带,也没人去测,基本都是通止规。

网友:
在车螺纹时,一般在大径的基础上减0.2一0.4.

网友:
当车外螺纹时,由于螺纹刀在切削的过程中对零件表面有挤压的作用,所以切完的螺纹外径会经实际的偏大,因此在大径的基础上把切螺纹之前的圆柱直径少切0.13-0.15P,防止切完后大径偏大。

楼主:
到底是多切还是少切哦。

网友:
外螺纹是公称直径=大径,加工过程中常比公称直径减少0.13P

网友(2009-08-08):
对的,在加工过程中大径要比公称直径要小点

网友:
查表用三针,或环,塞规,否则就是理论上下了,实际也按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