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里面复制的问题

楼主(2009-05-24):
为什么从一个CAD文件复制到另一个文件里面图层也复制过去了呢,这样的话,图层好多,很麻烦了,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呢??、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在命令行输入purge,清除就可以了9 x+ Y1 @* S, b
干嘛不用同一个模板来绘图呢?

网友:
学习学习,purge命令以前只在proe里用过,没想到autocad里也有这一命令.